请教:面积计算

楼主(2024-06-20):
请教大家:箱体类结构,重叠部分很多,喷漆时需要计算面积,有没有快捷点的办法?

网友A:
如果是SolidWorks,另存为一个零件,再打开另存的零件把所有实体合并为一个实体,点质量属性就能看表面积

网友B:
你是想说什么,重叠的部分不用喷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说什么,重叠的部分不用喷漆吗

是,重叠部分不喷漆

网友:
你是要报价还是干嘛呢,一般报价可不能这么算,你亏到姥姥家了,我原来算面积都是单个算展开面积!

网友(点评):
用来计算喷漆工时,我们按面积给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olidWorks,另存为一个零件,再打开另存的零件把所有实体合并为一个实体,点质量属性就能看表面积

试了一下,计算结果有些出入,倒是个办法

网友:
合并实体后点质量属性,表面积不是直接就有了么?

网友(点评):
我先学学合并实体 ,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