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焊接强度不如45钢?

楼主(2024-06-20):
看到个防爆箱,专门强调它用的 45#,说不锈钢焊点脆,不如45#耐冲击。
真的吗?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不锈钢是什么材料的不锈钢,45的有没有热处理,焊接接头什么形式,焊接工艺又是怎么样的?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估计能完全回答出来的不多!你如果只是想得到自己心里要的答案,你自己已经有了,不用问!

网友:
人家突出的说的是焊点脆,你理解成什么了。

网友:
45钢焊点也脆。

网友:
没啥毛病,碳钢确实强度确实高于不锈钢,含碳量高,热处理后更强;不锈钢主要是耐腐蚀,强度还说的过去

网友(点评):
单纯看材料本身,不锈钢和碳钢强度应该差不多,不锈钢中的Cr对强度影响很大,所谓碳钢焊点强可能是采用碳钢材料会使用的厚些,这样焊缝更深,自然焊缝强度大了,45#钢焊缝开裂也是难题

网友(点评):
不是比较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网友:
45焊接性能不咋地

网友:
45钢焊接性能也拉垮。

网友:
45钢热处理后才能凸显其良好性能,一般做箱体大多是焊接铸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