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六轴模拟,遇到问题

楼主(2024-06-20):
因设备需要,用SolidWorks做了一个六轴的运动模拟,SolidWorks版本2019
装配体文件太大,所以用的一个零件文件画图。
现在问题点,控制动作是用角度控制,当轴Ⅲ转动以180°位分界线,因为顺逆时针的影响,轴Ⅳ会自动做一次镜像。
这样动作就和实际上的动作不一样了,失去了模拟的可靠性。
各位大佬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模型百度网盘网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9NqQW3ONLjQmKHzvgRnBg?pwd=emf0
提取码:emf0

180°以内时

180°以内时

180°以外时

180°以外时

网友A:
直接用机器人编程软件模拟不香吗?
这种串联机器人,给定末端坐标和姿态,部分关节是有多个解。没那么容易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机器人编程软件模拟不香吗?
这种串联机器人,给定末端坐标和姿态,部分关节是有多个解。没那么容易 ...

我就想着弄个简单的模拟,不用太占内存的,电脑吃不消

网友B:
看范围一般直接画运动范围的球体。摆姿态的话可以用临时固定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范围一般直接画运动范围的球体。摆姿态的话可以用临时固定的命令

感谢大佬,我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模拟的问题了,是怎么解决这个角度因顺逆时针而自动镜像的问题

网友C:
1、我一般做机器人模拟,就会做一个装配体,然后把六个轴做成六个零件来做,用实际的机器人3D,不然有一些模拟干涉会有问题的,而且位置动作动起来更方便,占用也不多
2、你这个单零件草图模拟着实第一次见,刚刚试了一下,你这个问题在装配体模拟里也有,直接配合做的话,因为这样也有解,所以解算时不会绕一下,但是装配体我可以手动拖动,零件方面没法做那一段的过度,或者你看看特征建立方面能不能做一下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一般做机器人模拟,就会做一个装配体,然后把六个轴做成六个零件来做,用实际的机器人3D,不然有一些 ...

因为我只是方案阶段,大概用机器人模拟下能不能到我需要位置,所以不想用太占内存的方法,等真的开始细化了我就会用机器人模拟软件做了。现在的笨方法就是手动改角度,但是想不显得这么笨所以找找大神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https://www.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i4y1P7FH/?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模拟的问题了,是怎么解决这个角度因顺逆时针而自动镜像的问题

每个臂单独存一个零件,然后装配成装配体好模拟的多,装配体也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臂单独存一个零件,然后装配成装配体好模拟的多,装配体也不会很大

装配体 角度配合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体 角度配合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不用角度装配,直接留运动轴的自由度,临时固定分组,再用手拖,毕竟只是为了模拟取放料姿态,绝对没问题。要路径仿真只能上仿真软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体 角度配合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那一定是软件(人)不太行。。。。

网友:
这个肯定得按装配体走。做成一个零件不太行。

网友:
之前用proe,matlab导出运行参数,导到proe里面画圆。

网友:
不画内部细节,只是实体关节,文件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