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 vs PP, 同体积哪个成本更高?

楼主(2024-06-20):
请教一下各位通用工业板材如Q235实时市场价格相比PP聚丙烯板材哪个更贵?两者之间能相差多少如果换做尼龙又如何?为什么不太重要的日常塑料包装容器很少用尼龙来做

注:如果都是按每吨来计算的话肯定要转换成同体积来比较

网友:
Q235密度7.85g/cm3*体积V*价格5元/kg=39.25V
PP密度0.9g/cm3*体积V*价格12元/kg(6元-12元)=10.8V
尼龙材料大概是pp的2-3倍,具体也要看PA6还是PA66,材料要求等。不考虑加工的情况下,同体积PP料便宜。

网友:
按实际经验,PP的要贵一些

网友:
按实际经验,钢的一定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