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架用导套在四立柱机构上的导向应用

楼主(2024-06-20):
汽车非标自动化行业,之前托盘顶升机构导向一般用的直线轴承(精度一般)或者直线导轨(精度高)。目前新的项目直线导轨空间受限,就想应用这种模架导套,有疑问是钢珠套是随着导向轴相对固定,一起运动的吗?

如果运动形成大于导套的1/2,或者脱离导套,再返回时是否会卡滞。寻求社友的应用经验,这种导套精度如何?顶升的托盘重量在400kg,尺寸1500x700mm,主要保证顶升到预定高度后的相对平稳性,与上方的机构平行度在0.2以内.

顶升机构

顶升机构

米思米上的模架导套应用范例

米思米上的模架导套应用范例

网友A:
托盘顶升机构导   用这么贵的东西?看来汽车行业还有降价空间
你这个模架就是用在高精度,短行程的,不知道你整体布局是怎么样,按理来说,用直线轴承肯定够了,就看你怎么把空间偷出来装上去

网友B:
是时候推荐一波我们的滚珠导套了

网友(点评):
17717618917,我给您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顶升机构导   用这么贵的东西?看来汽车行业还有降价空间
你这个模架就是用在高精度,短行程的, ...

这套是已经应用上的结构。直线轴承导向还是有偏心不稳的情况,但这次是运动行程更长了,超过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推荐一波我们的滚珠导套了

直接WX吗?力士乐 德系大品牌

网友:
滚珠套一定不能脱导,0.2平面度太难,导向长度太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WX吗?力士乐 德系大品牌

17717618917  直接wx,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是已经应用上的结构。直线轴承导向还是有偏心不稳的情况,但这次是运动行程更长了,超过150mm

也就是你们部门之前这么用了,你拿过来改改,行程长你可以买大的,长的直线轴承,主要是你的工况,没必要高精度。。托盘顶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你们部门之前这么用了,你拿过来改改,行程长你可以买大的,长的直线轴承,主要是你的工况,没必要 ...

是用在激光焊接工位上,得保证一致性呐,不然后容易视觉误判或者焊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