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关于铜套的设计

楼主(2024-06-21):
各位前辈早上好!
小弟这里想请教一下:
如图,欲设计一带油铜套代替直线轴承,内径确定为40mm,该怎么确定外径、长度、内油槽的设计呢?

网友:
如图,外径比内径大就好了。长度一般都是2倍以上的直径,油槽要考虑加工性,太小的孔,就两个环加直槽。

网友A:
用不着自己设计,选一个标准铜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自己设计,选一个标准铜套就行了

公司要求自己设计然后拿去加工。。。。

网友(点评):
拿标准铜套的图去加工,你们真会折腾,有标准的不用。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加工,成本比买的还贵

网友:
标准衬套不香嘛

网友:
标准的上面一般没有油槽,是固体润滑的石墨点。

网友:
参考淘宝

网友:
铜套水平安装,二头各割一圈,然后轴向连通;
铜套垂直安装,二头及中间各割一圈,然后轴向连通,并且进油口靠近上端面
当然也有开X连通的,加工难度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