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孔尺寸

楼主(2024-06-21):
SW给的是偏大的,导致我要去记,从M3到M12, 有时候难免记错,我甚至还研究过它们的规律还是会记错
哎,今天就记错了,把M8的沉头孔打成了13,看样子桌前贴一张沉头孔尺寸还是必要的
领导说不要记,就按软件推荐的来
还有沉头孔标准要选下面那个, 选了这个默认以后再打沉头孔,都会默认是这一个了?

网友: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也就是常用的内六角螺钉标准号为GB/T70.1配套的孔也应选这个标准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哪家标准?

网友:
GBT 70.1 按国标来

网友:
是的,默认第一个是大一点的,确实要选下面的

网友:
你要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肯定不能选别的标准,一般就是GB/T70.1

网友:
用软件时二只眼睛都需要,千万别闭上一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