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深度符号的用法

楼主(2024-06-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要标注视图中B面的孔,如果我要使用深度符号标注的话,如如中的红色圈住的尺寸,那么这个深度指的是A面下去的深度,还是B面下去的深度?

网友:
孔所在的表面

网友:
螺纹孔的这种深度标注,都是指螺纹孔的有效深度。这个没有任何歧义。

网友:
当然是B面了,A面翻过来有个台阶,左边视图返一下螺纹孔上面那条线正是A面的台阶。

网友:
介个是B

网友:
放心大胆的去按B面为基准加工。

网友:
第一视角,B面

网友:
B面下去的深度,按A面去加工的话那是操作者不会看图,以防万一可以在左视图剖一下

网友:
你孔打在哪面就是那面

网友:
孔所在的面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深度从螺孔加工面算起

网友:
我理解的是M4螺纹孔,螺纹深度为10,螺纹所在的平面为B平面,以B平面为基准往下十个。
不过你还需要检查一下这个孔是在哪个面上打的,如果三维模型中你以A平面为基准,先打了深度为10个的孔,然后又拉伸切出(假设切除4个)B平面,在标注时还是会出现M4深度是10,但其实这是从A平面计算的长度,实际加工是从B平面开始算,螺纹长度就会比10小只剩下6,

网友:
从哪开始加工孔,就从哪开始计算深度

网友:
孔在B面所以是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