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配套轴

楼主(2024-06-21):
材料选45表面淬火硬度不行,还是要选GCR15,表面淬火温度能达到HRC55,然后表面镀硬铬
我同事说淬火就行了,不要要表面镀硬铬了。
不镀铬怎么防锈? 镀装饰铬,直线轴承里面的滚珠肯定磨掉,所以我认为淬火以后还是要有1到3丝的硬铬。
各位认为呢? 你们配直线轴承的轴怎么处理的?

网友:
硬轴软轴,不一样的,淬火的一般我们叫硬光轴

硬光轴有现成的,你材料标一下就行,常用标准尺寸都有。一般我们是硬光轴+镀铬,都是默认的,受力的地方就硬光轴,一些其他没啥用的地方就软光轴

网友(点评):
还有你配个直线轴承担心什么精度,直线轴承没什么精度的,搞起来都是晃动的。要精度的话后期把直线轴承换成那种铜套式直线轴承,别用滚珠的

网友:
没错,直接买现成的轴就好了。

网友:
可以参考怡和达或者MISUMI样册上面的标准件要求

网友:
GCR15轴承钢本身具有一定的防锈能力

网友(2024-09-24):
现在一般情况下默认的轴都是镀铬,硬度达58度的,直线轴承配套轴我们配了二十二年了,轴表面一般不容易锈,只要机器不使用时做好防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