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截面的长U件难做吗?

楼主(2024-06-21):
板厚1。U折宽度15,高度7。

总长650,轴线上打7个M3过孔,间距105。

网友:
光割,折弯。

网友:
很好加工啊,下料后折两弯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型材,直接买回来钻孔攻丝

网友A:
如果只是折弯尺寸很容易做到,但是这个M3其实能做但是不好用,1毫米的板只有1到2牙,实际使用中堪堪能用,不能经常拆装。成本要低可以考虑翻边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折弯尺寸很容易做到,但是这个M3其实能做但是不好用,1毫米的板只有1到2牙,实际使用中堪堪能用, ...

不是螺孔,是M3的过孔,直径3.5的光孔

网友:
去看看15的槽铝能不能用,,,,

网友:
滚压成型,那些型材不就这么做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