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性油漆经过烘箱固化出现“阴阳面”

楼主(2024-06-21):
采用手工喷涂或机器人自动喷涂(油漆为水性漆),喷涂后产品进行80分钟烘箱固化(1、预热烘烤-高温烘烤-冷区;2烘箱为燃气加热模式);产品下线后出现明显色差)

网友A:
材质一样吗?表面光洁度一样吗?同批次同工艺喷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一样吗?表面光洁度一样吗?同批次同工艺喷涂吗?

产品材质是一样的(灰铁),回转体零件车削成型表面光洁度一致,同批批同工艺喷涂
这个情况是烘烤后一个产品上有两个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材质是一样的(灰铁),回转体零件车削成型表面光洁度一致,同批批同工艺喷涂
这个情况是烘烤后一个 ...

应该是表面光洁度的原因

网友B:
这个图片实在无法看出来有什么差异

一般喷漆的差异来自于基材,膜厚,流平性,烘干的温度的均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实在无法看出来有什么差异

一般喷漆的差异来自于基材,膜厚,流平性,烘干的温度的均匀性。

目前怀疑烘箱温度均匀性问题,一直在调整风场未解决(照片中圈红色位置为哑光,其他区域亮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怀疑烘箱温度均匀性问题,一直在调整风场未解决(照片中圈红色位置为哑光,其他区域亮光)

首先看炉温曲线图,用事实来说话,这样才知道温度的具体位置。

第二,基材对整体外观的影响要着重考虑

第三,是单涂还是两涂两烤,底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炉温曲线图,用事实来说话,这样才知道温度的具体位置。

第二,基材对整体外观的影响要着重考虑 ...

您好 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抱歉,最近有点事情没上论坛,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最近有点事情没上论坛,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

权限不够,无法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