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的焊接强度,也不如螺丝吧?

楼主(2024-06-21):
很多年前听说:截面积 1 cm2 的45钢,剪切力是 1 吨。
同样截面积的焊缝,肯定承受不了 1 吨。
所以,同等截面积的前提下,螺丝肯定比焊接结实,是吗?
当然,这里指的是常见的焊接方式。

网友:
这种 不能 一概而谈

本身材料最好 其次是 焊接 在就是 铆接 和螺丝

网友:
不懂就不要瞎说。
如果强度达不到,还焊个毛线。

网友:
AWS里面好像说二级焊缝就能达到母材同等强度呢

网友:
螺纹承受不了这个力啊

网友:
看受什么力,螺丝这种一般来说只能受拉压力,受剪切是有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动的东西。而且一般我们认为焊接强度会大于螺栓连接,但也不绝对!

网友:
钢桥 铆钉焊接比较多吧,螺纹少

网友:
综合成本肯定焊接低一些,强度也不差的

网友:
具体要看结构,目前焊接焊缝是可以达到甚至高于母材强度的。你非要按截面积比较不知道在现实有什么意义。现实是你M30链接螺栓,我是15mm角焊缝,但是焊缝长度超200。这个怎么比较?

网友:
只要没有焊接缺陷,焊接的强度应该不低于母材的强度。

网友:
螺栓又不是靠剪力来紧固的,靠剪力的那是销子。
螺栓是变形产生的压力,来使两个接触面产生摩擦力

网友:
你想回到埃菲尔铁塔的年代吗?
钢结构的焊接和螺栓连接都不可或缺,应用的场合和部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