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图纸

楼主(2024-06-21):
图中初级线圈左边并联的这部分,我的理解是电容的作用是为了泄走线圈断电的反压,保护场管。然后电阻是为了给电容放电用的,那么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线圈通电时,电容短路,烧掉下面的场管,所以在这里起到反向钳制的作用是吗?

那么我的疑问是,这里不加电容,单用二极管泄这反压行不行,是考虑到受不了反压会坏还是说泄压没有电容快?

第二个问题,这里的电容容量不大,我想着换个更大的电容会不会更好点,否则的话会不会出现电容干饱了,反压还没去完

小弟出学模电,还请各位大佬,解释的接地气点,照顾下新入行的,先谢过

网友A:
你的理解差不多。电容可以改变,但不能相差太多,因LxC是一个重要参数。你可以拿一个电路板换一下,做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差不多。电容可以改变,但不能相差太多,因LxC是一个重要参数。你可以拿一个电路板换一下,做个实 ...

请问下前辈,那这里单放一个二极管续流行不行,整三个件的优势在哪

网友:
不行。电容有储能的作用。

网友:
典型开关电源初级,,,,,单用二极管,你要是有示波器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B:
你把电容去掉了,那还能叫lc电路吗?

网友:
典型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
D,R,C是 保护MOS管的,你说的不错。
R C是根据变压器参数和输入 输出电压 功率 计算出来的,一般用推荐参数即可。或者试验确定最优。

“单用二极管泄这反压行不行”
不行。用双向TVS可以。

其他的,你自己再想想。

小伙子不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容去掉了,那还能叫lc电路吗?

这叫RCD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