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链条负载惯量比

楼主(2024-06-21):
链轮分度圆121,四条链条12a,载货台加货物450kg,负载惯量如何计算,左右各4条链条,四根轴4链轮

楼主:
2个2.3kw伺服电机,扭矩应该够,就是惯量匹配没做,现在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A:
用两个电机?干嘛不一个电机+双向减速头

楼主:
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B:
450gk的重力就是4500N,重力施加在链轮上的扭矩T=mg*r=4500*60/1000=270N*M,减速比多少,2.3KW伺服电机的扭矩够吗

网友C:
不能按图搞的。应该:1.一边一个链条。2.12A太小。3.加配重。4.单动力最好。

网友:
一般×个系数,一般取1.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gk的重力就是4500N,重力施加在链轮上的扭矩T=mg*r=4500*60/1000=270N*M,减速比多少,2.3KW伺服电机的 ...

速比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按图搞的。应该:1.一边一个链条。2.12A太小。3.加配重。4.单动力最好。

一边一个链条,结构对载货台不好做,现在做好了,说载货台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机?干嘛不一个电机+双向减速头

双向减速头是怎么样,底部地轨空间不足,大一号电机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按图搞的。应该:1.一边一个链条。2.12A太小。3.加配重。4.单动力最好。

单动力怕电机不够,12A不小了吧,配重不好加

网友:
你用两个电机怎么保证同步性?不能同步更不安全,不安全的还扯什么呢

网友:
就你这起重的速度和质量  还要啥惯量比

网友:
为啥不用双排链,哈哈哈

网友:
7年前有做过一套 用链条框架升降设备

负载 1.5吨 也是 两侧链条+导轨 升降高度1.8米  速度是0.5米/秒

除了已知的参数 希望提供一下具体的参数,计算电机功率 尤其是垂直的 一定要知道 最大加速度

至于传动结构 如果跨度不大 用一个电机 带动两侧链轮即可。

网友:
这是已在实际生产了的  我模糊隐藏了其他的 免得泄露 和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比35

35够了,升降的扭矩足够,惯量比肯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