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高温高压活塞和缸体密封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1):
活塞式注塑机,活塞和缸体密封一般是怎么解决的?用什么密封形式?

网友:
有专门的高压高温密封件的,比如泛塞圈,这种密封件很多都是进口材料,直接车床加工的。

楼主:
但是泛塞圈很多材料主要是聚四氟,工作温度200-260,注塑的话温度差不多260-280,长期使用不知道会不会分解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