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量电机的瞬时转速?

楼主(2024-06-21):
如题
1、电机类型:功率3kW,持续扭矩0.8Nm,闭环控制,带信号输出功能,旋转直驱伺服电机
2、电机最高转速:35000 转/分钟
3、电机稳速精度:0.01%~0.05%

测试需求
1、瞬时转速(或1°间隔的转速)
2、测试精度0.01%或者更高
3、计量范围:10~35000 转/分钟

请教:如何计量这款电机的瞬时转速呢?

网友A:
做一个编码盘,1度分辨率,测量转过1度所需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编码盘,1度分辨率,测量转过1度所需的时间

不错的办法,35000rpm工况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编码盘,1度分辨率,测量转过1度所需的时间

1度显然不够

网友:
dv/dt,dt趋近于零,你做不到。

网友:
一秒钟才0.几度,你看看单片机的工作节拍是多少?51系列用24MDE的晶振,4000000个节拍都过去了,,那些新片子,一个振荡周期一个节拍的,24兆个机器指令都过去了。你还要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办法,35000rpm工况可以用吗

电脑的速度比你想象的快,你可以更小的间隔,但我觉得1度够了,转动惯量限制了转速波动

网友B:
设计一个磁性音轮,转一圈高电平触发多少次。采集频率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计一个磁性音轮,转一圈高电平触发多少次。采集频率信号就可以了

磁电式转速传感器:1到100Khz。35000/60约580r/s 足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电式转速传感器:1到100Khz。35000/60约580r/s 足足够了

需要测瞬时转速。不是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