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顶轴承内圈的肩颈尺寸怎么给?

楼主(2024-06-21):
用深沟球轴承的时候,我都是参考厂家的安装尺寸给轴端肩径部的尺寸,但是也看到很多别人的丝杆设计,螺纹直接到底,不设计台阶用来顶轴承内圈,所以想问问与轴承安装时,轴端顶轴承内圈的尺寸应该怎么给,或者直接不需要给?丝杆的话直接螺纹到底?4 Y8 A4 U" x! k- Z4 U

网友:
仔细看下设计手册或样本,都是有说明的,要留出拆卸轴承的空挡,那么这个台阶就是需要的,当然也有设计比较粗糙的直接螺纹就顶到轴承了、将来拆卸轴承肯定有问题,但装配时不一定有问题。每个细节都要搞清楚,看似复杂的东西,看明白理解后,全过程经历一次,就记忆深刻彻底明白了

网友(点评):
看明白设计手册,那都是多少人智慧和教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