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配轴和孔

楼主(2024-06-21):
用了怡和达的直线轴承,内径25,外径40;内径为0到负一丝,外径为0到负2丝半,内径配轴,应该g7可以吗?g7就是负一丝到2丝,考虑到直线轴承内径里面是滚珠有空隙,公差够了,我以前试过h7都没问题;

同事非说不行,要给负2丝到负4丝,也就是f7的公差,我觉得f7有点太松了,他说松点好,不会憋住,因为轴有一定长度,600;公差给大点不会憋住
关于外径,由于直线轴承外径是负2丝半,我配孔给了正3丝到正5丝的公差,同事说要给正8丝的公差,感觉他的思路就是怕憋住,公差给的松松的,这样直线轴承放在孔里也能调整;
不知道大家设计出图的时候这一步怎么准确给公差?
1.针对直线轴承配的轴25,你给h7  g7还是f7?
2.25直线轴承外径40安装孔你给3到5丝还是给大点8丝公差?也就是给F8还是给D8公差?

网友:
1.设计手册上面都有的,国家标准也都有,首先弄清楚,省很多弯路
2.不重要场合可以稍微放松些便于装配,重要场合还是按照标准选择比较稳妥

网友:
φ25的轴长度600,考虑轴的变形和安装误差,还是松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