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长轴配直线轴承

楼主(2024-06-21):
如图,气缸伸缩带动直线轴承,两根轴导向,经典机构
我有几个疑问
1.轴的两端面要不要标平面度?
2.我是以轴心为基准,标了两个端面的垂直度,是否正确? 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垂直度,轴装起来是斜的,不垂直于下端面,肯定会憋住
3.轴的直线度我查手册给了7级公差0.04,感觉这个公差怎么比轴的尺寸公差(-0.02,-0.05)3丝还大,不是说形位公差是尺寸公差的一半吗?
这里尺寸公差配直线轴承内孔,给了f8公差,难道要给f9(-0.02,-0.07) 甚至f10(-0.02,-0.09),那间隙就大了去了
要么把轴的直线度变成6级公差,0.025? 这样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看着还合适点?
4.轴的长度给了±0.05,可以否? 能否给±0.02? 加工难度是不是变大许多?

网友:
你应该没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因为这种很费钱,只能买光轴加工,要想达到精度,价格是市场上光轴加工的10-50倍,
这样一根光轴,市场价,光轴估计20,加工费6块,合计26,如果少量,也最多收你50一根,就50一根的东西,你还提要求,
要达到要求,GR15轴加工,完全达到精度,估计一根在300以上

网友:
其实你问的这些要把工况说清楚,实际不能严格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来。
1.一般情况下就算不标垂直度,做出来的东西肯定能满足要求的,现在的加工水平很高了。那么小截面还怕做不垂直吗?
2.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几倍的关系,不过通常是形位公差要比尺寸公差小。标准还规定位置公差要比形状公差小,像你标的垂直度0.02比直线度0.04还小了,基准的精度是0.04,如何去保证以这个基准加工的精度能达到0.02。所以不能简单的看看公差数值大小。还有像你标的直线度改为跳动度可能更加符合实际。
3.都用气缸和直线轴承了,也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不要搞那么复杂,标的那么严格除了成本会高很多以外,实际做出来的精度相差不会太大。

网友:
轴长500多,形位公差肯定一般。尺寸公差这个长度我这个外行感觉不太对劲。第二,气缸行程多少啊?500多长的轴能做成台阶轴吗?

网友:
轴两端用导向轴支座,市场有的卖,两轴的中心距和高度都可以调节,光轴买现成的回来就能用。

网友:
看注册时间也是工作有年头了,这个不应该这么搞啊
25的光轴直径不大,直接镀铬光轴合适
关键零部件是那个基准板
板上做孔,用孔定位

网友:
直线度0.04很小了,画一个长500,高0.04的直角三角形看看一小段(轴套长度)斜边对应的高度差是多少?至于说形位和尺寸公差的关系,那要看相应体系的形位

网友:
直径φ25长585的轴不会变形吗?怎么保证其直线度?

网友:
这个设计也太牛B了吧!

网友:
这公差等级查错了吧,600周长端面φ25的垂直度,查到0.04的话应该是拿25去查了吧。。。
这个导向轴也是标准件了,是在要自己非标加工的话,可以去查下MISUMI或者怡合达之类的标准供应商他们的标准导向轴的公差要求。
你用了直线轴承的话不用太担心憋的,无油衬套可能会憋,但我基本没见过两个直线轴承还能憋的,那得歪得很离谱了,最多是运行久了钢柱把导向轴磨出凹槽。

网友:
不说应用场景
不说受力情况

不知道给你怎么支招;

轴的公差,先看直线轴承,人家给的公差是多少,然后按照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还是过盈配合,轴孔配合表去给轴公差;

轴的长度公差,导向用的,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长一点就行了,没必要给公差,不管是2根,还是4根,轴两端贴装的,在轴的总长度那里写一句话-2根轴等长,人家加工完,就会上磨床两端磨削一下;

网友(2024-09-17):
轴的两端面肯定要标平面度

补充内容 (2024-9-21 14:37):
两个端面的版块重叠加工,垂直度是没有问题的,直线轴承是滚珠运动,这样就不会憋住,所以公差紧凑点精度更好,选择靠谱的供货商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