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材料K648用什么刀片车好做

楼主(2024-06-21):
数控车材料K648用什么刀片车好做我用了几种刀片都不行,有车过这种材料的大神没,赐教下,谢谢

网友:
切削参数呢,有没有,v13621136371,

楼主:
|ylk12345678发表于 06-21 21:16切削参数呢,有没有,v13621136371,
好的哥,这加你谢谢

网友:
肯纳的KCK20系列或类似产品,这些刀片具有优异的耐磨性和高温性能,适合加工高温合金材料

楼主:
|面壁深功发表于 06-22 14:38肯纳的KCK20系列或类似产品,这些刀片具有优异的耐磨性和高温性能,适合加工高温合金材料
150转f0.08

楼主:
|面壁深功发表于 06-22 14:38肯纳的KCK20系列或类似产品,这些刀片具有优异的耐磨性和高温性能,适合加工高温合金材料
搞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