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个存20吨钢板的台车,有限元分析很奇怪,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4-06-21):
安全系数都很大,就一个点事1,就是工字钢和钢管焊接的一点角上,这个零件合格吗?要怎样改进

网友A:
你不说明一下你的工况吗,以及你载荷的位置,是否整体均不。同样,还有你这个车轮子在哪个位置呢,也就是支点在什么位置。你就放几个图片,谁知道这个怎么优化

网友:
2楼说的对

需要告诉支撑点在哪里 支撑面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明一下你的工况吗,以及你载荷的位置,是否整体均不。同样,还有你这个车轮子在哪个位置呢,也就是支 ...

工况如图

网友B:
严格说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台车是在运行中承受20t的载荷,而不是完全静态状态下承受20t载荷。而且在20t改革刚加上时粒子从零瞬间增到20t的,这本身这就有一个冲击变化的过程。
本身看出来你对有限元分析也不是特别了解,这种情况下你不如老老实实用手用公式算,你了解多少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说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台车是在运行中承受20t的载荷,而不是完全静态状态下承受20t载荷。而且在 ...

台车的结构受力点只有4个轮子的轴承位置呀?本人才疏学浅,有何高见,还请不吝指教,有限元分析该怎样做

网友:
二十吨不大的重量,最多联接位置板搞厚点,最大应力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况如图

从图片看得出来你结构是很稳定的,我直接说吧,如果你用的工字钢是I14或I16以上的规格,你完全不用担心整体的框架强度的问题,甚至从经验判定我觉得I12.6的强度都够,我以前玩过20吨负载的实验台车,当时还用的12#的槽钢,钢结构的加筋情况还不如你这个。你需要做好的是装钢轮轴及轴承座立板的强度加强,防止板孔变形。至于整体的变形量你也不用有限元核对,直接用材料力学挠度的计算公式,但看你加筋的比例和数量,这个也不太像是有问题的样子。但是这个计算只是告诉你你的设计没问题,你完全可以拍着胸脯对评审的专家说,我计算过,是完全OK的。
另外,如果你纠结你的SW simulation仿真的结果不准确,那就是不准确的,这个破软件看起来随便捣鼓两下就能计算结果,但这种结果往往是错的。它在运行过程中对应力集中的敏感性远超过其它有限元软件,网格越小,计算结果越大。所以一般都只能做个参考的作用。真正想要获得准确的结果,建议就是不用这个软件,学一下ANSYS。这个软件有些人说跟ANSYS一样的准确,那是因为说的人本身就是有限元的专家,他们早就对各个软件的特性了若执掌,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划分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得出来你结构是很稳定的,我直接说吧,如果你用的工字钢是I14或I16以上的规格,你完全不用担心整 ...

哈哈,你是今晚夜空最亮的星

网友:
工字钢和钢管焊接的角上加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