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锻胚表面凸字修复方法

楼主(2024-06-22):
各位  锻造大佬  早上好!

我这锻胚表面需有凸字显示该零件相关信息。但是因为模具相关问题,锻胚成品后,锻胚上的字 有的是模糊不清,有的可能还缺字。针对锻胚这样的问题,各位大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部分锻胚已经经过粗加工,不能回炉重锻。

锻胚有50kg左右,类似于长轴带法兰盘整体件,法兰盘面需有凸字。

网友A:
磨掉,薄钢板切割字体焊接,,,,

网友:
激光雕吧

网友(点评):
还是必须要凸字的。

网友(点评):
啊,凹凸不分了,我还想怎么楼上要焊接,那不凸出来吗

网友(点评):
那只能凸出的部分焊平,然后雕刻凸字

网友B:
凸字区域全部焊上 重新打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字区域全部焊上 重新打电极

谢谢 !!

这个方法我先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掉,薄钢板切割字体焊接,,,,

嗯 ,这个有点难操作。

楼主:
各位,我找到了。 “焊字机”  这个设备。
大家有看到过或用或的吗?

网友C:
激光覆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覆熔?

这个估计不行。

网友D:
可以使用激光打标技术或电火花加工技术对凸字进行修复或加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激光打标技术或电火花加工技术对凸字进行修复或加深

基本上有的字是太模糊了。
你的意思是,激光打标把字周围的部位烧深点,使字凸出来。
电火花也是同样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