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该怎么去校核

楼主(2024-06-22):
各位大佬早上好!如图,我这边的四根柱子,如果只考虑作为直线轴承的导向柱,我该怎么去校核呢?

网友A:
你是要校核直线轴承?还是校核导向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校核直线轴承?还是校核导向柱?

导向柱

网友(点评):
导向柱只受压力,还需要校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校核直线轴承?还是校核导向柱?

我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总不能随便直径都可以吧。。。总感觉少考虑了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总不能随便直径都可以吧。。。总感觉少考虑了些什么

你这多想的对  你可以想想  我为什么不用直径3mm或100mm导柱,我为什么要用钢导柱  用铝用木头做导柱行不行?用细的柱子 你担心什么就是你考虑得方向  用木头导柱你担心出什么问题也是你考虑得方向  虽然是方向 但出现这几种问题得核心点不在这个上,在偏载或受阻力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多想的对  你可以想想  我为什么不用直径3mm或100mm导柱,我为什么要用钢导柱  用铝用木头做导柱行不 ...

偏载有考虑,但是受力分析不出来,如果偏载,也就是偏的是我直线轴承的偏移量或者说是形变量,但是这偏移角度似乎应该不大,似乎导柱的要求又可以更小了...

网友:
立木顶千斤,经验设计可行,计算需要校核轴向力和材料的屈服强度对比,弯矩和剪力

网友:
是不是算一下弯矩?

网友:
你把几根柱子看成女人的腰就行,好看,合适。不要水桶腰,也不要竹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载有考虑,但是受力分析不出来,如果偏载,也就是偏的是我直线轴承的偏移量或者说是形变量,但是这偏移 ...

理论上 导柱只受拉压力,只校核强度即可,再经验法给个安全系数就噢啦; 再深入想达到理论条件,这得要求 四导柱装出平行且之间距离与活动板四孔不偏(加工要求得高吧,公差得控制吧 导柱两头安装板得准  所以能两导柱不要四导柱)  活动板(套直线轴承的板)是垂直导柱运动不倾斜吗, 活动板的推杆和抵住它的着力点是否在中心,有无偏载   这些不做到  轻则直线轴承会与导杆挤出压痕或者直线轴承坏掉  重则想动不能动

网友:
以前公司干过类似的,不过柱间距和长度都在1米左右,柱直径40,安装后卡死无法移动。这种4柱必须距离小,加工中心上干出来,间隙适当,才可能正常滑动。

网友:
这种四柱式导向腰设计导向间隙,过于紧密时容易卡死不动,或者导柱提前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