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孔和金属轴之间过盈配合的范围在多少

楼主(2024-06-22):
在网上查到的是塑料件与金属的配合过盈应量通常在0.01~0.1mm之间,建议选择0.05mm左右的过盈。   有明白的大佬可以告诉我一下,这说的对不。

网友:
这资料不是说了要依实际情况确定,工况是什么?塑料具体是什么呢?还有过盈量应该跟基本尺寸也有关吧?

网友:
这个不可取,配合尺寸(比如孔径)的大小,材质、拉拔力要求不同,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孔是POM材质的,轴孔都是直径4mm,材质304,我想要过盈配合,那么过盈量取多少合适啊

网友(点评):
0.01-0.03

网友(点评):
过盈量应该与你的受力大小有关吧

网友(点评):
过盈不能超过弹性极限

网友(点评):
感谢 我没想到与材质的弹性极限有关

网友:
过盈量应该与你的受力大小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