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偏心轮顶升机构转矩计算

楼主(2024-06-22):
运动简图如图,请问这个转矩应该怎么算?

楼主:
重力指向旋转中心,力臂不是0吗?

网友(点评):
这是近似值。

网友:
所以,从凸轮改偏心轮了?

楼主:
|学渣渣发表于 06-22 12:28所以,从凸轮改偏心轮了?
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机构的受力情况

网友:
不知道最终公式对不,自己验算。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虚功原理计算最简单

楼主:
|zhangweikobb发表于 06-23 09:04虚功原理计算最简单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假设系统完全没有能量损失,旋转做功就会全部转换成重力势能,在模型上取相近的两个状态,算下重力势能变化了多少,转角变了多少,就能推出理论转矩需要多少,再考虑系统效率损失就好了。上网搜搜虚功原理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系统完全没有能量损失,旋转做功就会全部转换成重力势能,在模型上取相近的两个状态,算下重力势能变化 ...

非常感谢,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网友B:
老哥,讲解一下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讲解一下如何计算

自己验算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换种思路:不去转凸轮,而是固定凸轮,转推杆及其所在的机架。
另外个人认为虚功原理跟重力、时间什么其他物理量一点关系都没有,引入只会徒增麻烦。
理论力学问题其实最终都是几何问题。

忽略摩擦、变形等能量损失,可以简化为如下情况:

F为推杆负载,是已知常数,带入圆上各点对应的ρ、θ即可得τ

网友(点评):
老哥,我理解的有错误,那个计算中的2e算是实位移了,与虚功原理中虚位移不是一回事了,虚位移要求时间无限小。不考虑摩擦,损耗等因素,能不能理解成转矩做功就是为了克服负载重力做功,所以这两个数值相等这样去求解?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这个一种伺服带减速机转速RPM3000偏心轮裁切机构.已知裁切力F,求转矩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种伺服带减速机转速RPM3000偏心轮裁切机构.已知裁切力F,求转矩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计算

偏心轮转矩做功+M2重力做功=裁切力做功?

网友(点评):
裁切力乘以个安全系数.M2重力可以忽略不计 偏心轮的转矩可以按照裁切力F*安全系数*偏心5(力臂)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