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板搞死,成本压太低

楼主(2024-06-22):
之前设计了一台设备,用的3mm厚的方通,说成本高,硬生生改成1.5厚的,上面还要攻M4的孔,请问各位大佬能攻吗?

网友:
可以的

网友(点评):
好,希望没啥问题

网友:
拉铆螺母

网友(点评):
细节工艺供应商那边处理

网友:
可以的0.6的不锈钢都 攻

网友(点评):
你这攻细牙了吧哈哈

网友:
这不是还有两个半牙嘛,能锁就行,掉了肯定是没锁紧

网友:
把螺纹连接改为拉铆连接

网友:
1.5mm m4的螺纹,最多3-4个牙,几乎没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m4粗牙0.7,细牙0.5,就是细牙才3个牙,

网友:
焊接螺母 当丝用

网友:
拉铆或者压铆螺母,不怎么受力的位置直接攻丝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不谈用处这么问没用。1mm厚的钢板我都做过M4的牙,照样能用,首先要说清你锁什么东西,你要是说两个M4锁一百斤东西那肯定不行,如果只是挂一个压力表为啥不行。

网友(点评):
说得对,看干啥用

网友:
可以的,1.5mm不超过M5都行,还是看受力大小,牙孔不是问题

网友:
不行,不结实,如果很轻,安上去基本不会在拆,还行。

网友:
用来称重的机架应该是还是要3mm以上的,门板挡板之类的是1.5mm也很常见,1.2和1的都有。
只是把东西固定上去,后续不常拆的话是可以打牙的。想再做好点的话,就背部焊接一个螺母来锁。

网友:
Q235A的话至少2mm,否则受不了力啊

网友:
加上压铆螺母,或者是拉铆螺母,没问题的。

网友:
看情况,不受力的话,锁2个牙问题不是很大,比如就贴个蒙皮,

但是长期来看,是不可靠的,

机器振动等因素,2个牙的不靠谱

网友:
用热熔钻也可以,不过钻头可能不耐用。

网友:
大批量的孔可以使用,热熔钻孔,然后攻丝,使用挤压丝锥。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拉铆 或者 抽牙孔

网友:
安装个铭牌可以,若是安装个50公斤重物就不行。

网友:
就问你吃不吃劲吧,吃劲那白瞎,不吃劲可以考虑

网友(2024-09-02):
冲孔了解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