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与金刚石复合材料磨削砂轮怎么选型

楼主(2024-06-22):
客户寄来的样品,一种铜与金刚石的复合材料,要求平面度0.03MM,光洁度0.4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材料,砂轮怎么选型?
试过,白砂轮,合金砂轮,绿碳化硅砂轮都磨不动

网友:
它本身就是砂轮,,,,电火花试试吧

网友A:
光轮打上研磨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N砂轮

请教哪种CBN砂轮?电镀的,烧结的,树脂的还是陶瓷结合剂CBN砂轮?

网友(点评):
市面上常用的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轮打上研磨膏

平面磨床没法实现这个工艺

网友:
金刚石砂轮磨铁件的时候也会磨损。是不是可以考虑一头做限位固定一头用铁件做旋转研磨

网友:
铜有黏性,金刚石硬,磨削CBN专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