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垂直提升的轴系布置

楼主(2024-06-22):
如图,一根较长丝杆,我想布置成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浮动,下端固定,上端浮动;
为了下端固定住轴承,我特意加了那个槽,感觉这个槽加了以后,不好安装啊,
不加这个槽,从上端限制丝杆往上跑,那就需要在上面你的支撑板限制轴承(开孔槽或者台阶定位),这样
就是两端固定的轴系布置了,所以取消;
现在这种结构大家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有什么不好安装的,无非是装配工艺设计问题
目测你这个丝杆不小,负载应该也不小,轴向力也不会小,靠弹性挡圈限位感觉不是很靠谱。我觉得丝杆固定是不是可以通过最底下那个推力球轴承实现,丝杆加长端面打孔或者用圆螺母锁紧。
感觉你上面两个轴承位的轴肩太大了,大于内圈,不方便拆卸。

网友:
丝杆固定端为什么不用成对角接触轴承,尤其你是固定端在下,很容易有侧向力,造成丝杠弯曲的,得用背对背形式布置,增加丝杠支撑刚性。

网友:
一般丝杆都是作用在拉应力状态,作用在压应力状态丝杆很容易弯曲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