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有没有更好的类似这样的结构

楼主(2024-06-22):
底部按压滑块式打开两侧

底部按压滑块式打开两侧
底部按压,滑块式打开两侧,最好麻烦出个简单的图,谢谢

楼主:
只要能通过底部按压,打开两侧即可,要求刚性稍微大一点,行程也大一点

楼主:
这么决绝么?不在想一下么

网友(点评):
知识面不足,真想不到

网友:
上面的滑槽给一定的角度会(如10°~30°)不会更加顺畅,而且没有死点。用弹簧复位。

网友:
这种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决绝么?不在想一下么

没有奖励,没有动力,
加上你这个图太朦胧

网友:
如何找开形式不明是平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