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户外设备长青苔问题

楼主(2024-06-22):
我们这边做的设备在户外使用,特别是南方这边的森林公园、或者深山内,设备高度在30米左右,一般都高出周边的树木很多。部分设备放久了底部的满满的青苔,清理干净后2个月后又长回去了。我们的设备喷涂户外三层防护油漆,请教下各大神是否有遇到过类此的问题,期间我们也用过除青苔的药水和用防污闪的涂料对长青苔的区域进行清理和防护,但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1、应该是森林里某种树木传播的孢子由风吹到设备上,附着-生长-阴雨天爆发;
2、生长最严重的地方为背光处,满足青苔生长阴湿条件。
度娘上找过很多相关的案例,但好像都是需要定期去清理类型的。谢谢!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A:
你是想不要长青苔?还是允许长但是易于清理?这是两个方向,从你的描述,我看不出你的方向。另外结合你的设备是干什么的综合考虑,你这也没有描述

网友:
紫外线灯装一圈

网友:
20年前,曾参与一个号称jun方水处理项目,当时项目主持人(外公司的所谓工艺专家)开会时豪言壮语,要做世界第一。我是负责结构的。当时我在网上找到了大漂亮的jun方项目的简单描述,把几条主要性能提炼出来供讨论,其中一条就是关于防护的。我查到大漂亮是喷漆的,但是专家否了,说不抗剐蹭。我说喷漆都是用铅笔的刮擦进行衡量的。我又提了热浸镀锌,达克罗等,都给否了,我说那就剩不锈钢了,专家还是说不行。我就问专家那用什么办法,专家说自己想,反正要世界第一。我提议按照大漂亮的做法采用开放式集装箱方式,矩形管和方管结构,专家说要抗跌落,我说大漂亮也没这个标准啊,专家说咱们要有,我说加上也行,那咱们允许多高跌落不损伤?专家说你自己看着办。我看这个专家是个鸟人啊,狗屁不是,顶着专家的旗号就是个骗子。为了避免背锅,我辞职了。大概1年后,听说项目一直没有进展,黄了。
我的意思是,标准不要定太高,要可行,一边做一边看,别弄没影的高标准,结果导致整个项目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B:
感觉一是表面要抛光,满足静电不吸附;二是表面要加热,去掉水分

网友:
感觉加热这个靠谱点,定时加热

网友:
UV光,每天不定期放光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不要长青苔?还是允许长但是易于清理?这是两个方向,从你的描述,我看不出你的方向。另外结合你的设 ...

不想长青苔

网友(点评):
是否允许有灰尘?

网友(点评):
要求光洁如新?

网友(点评):
能否利用太阳能加热使之干燥不适合青苔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一是表面要抛光,满足静电不吸附;二是表面要加热,去掉水分

表面漆抛光可以做到,但设备终究会有个底面会形成积水问题。加热的话需要增加考虑判断是否下过雨或者监控设备所处环境的湿度问题,因为设备是投放在外面使用,属于定期巡逻类型(一年去2~3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想长青苔

灰尘和光洁如新没有要求,现在的想法也是类似于增加光照类改变青苔的生长环境不适应改变。另外一个类似的环境问题的公司是南方电网这块,电网塔很多也是深山老林的环境,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攻克长青苔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南方电网没有使用增加光照类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传输电网主要链接点输出电本身温度就会高于环境问题,已经不适应青苔生长,无需考量长青苔。

楼主:
实际长青苔的图片file:///home/yuanz/Downloads/Screenshot_2024-06-24-08-59-21-50_e39d2c7de19156b0683cd93e8735f348.jpg

楼主:
上一个应该看不到,再来一张

网友:
可以考虑下换涂层,疏水涂料

网友C:
可采取盐巴、食醋、石灰粉等简单方法去除青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采取盐巴、食醋、石灰粉等简单方法去除青苔

去除简单,但这环境很适合青苔生长,去除了又会长出来。

网友D:
采用防霉菌涂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防霉菌涂料试试

嗯嗯,好的,我这边找几个品牌的来严重的。这种验证时间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