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此销轴设计专用的套筒的问题

楼主(2024-06-22):
此销轴之前的旋拧是靠最上面的轴端面(A面)的两个5.5mm对边,采用活扳手进行旋拧的,但是因为这个销轴周边的其他部件进行改造之后,再用活扳手进行旋拧的话,就会发生干涉,因为活扳手的一侧有个较大的弧度,它会和旁边的结构有刮碰,影响装配效率,所以生产那边提出想做个定制的套筒,如果更改销轴结构的话,牵扯面比较多

A面,两对边是5.5mm,厚度仅为2mm,这么点的厚度,如果做个套筒,估计吃不上劲,A面直径是6mm,5.5mm的对边,C面要固定PCB,B面要做其他零件支撑,A面里面是M3螺纹,这个套筒工装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另外,我发现用手机发帖,就会出现乱码,这是什么情况?@老鹰

网友:
设计适合六角套筒的尺寸

网友:
你现在这个帖子看起来很正常啊。不是手机发的么,什么情况下乱码截图看看。

网友A:
你那个没用的最大外圆处设计上适用套筒的外六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没用的最大外圆处设计上适用套筒的外六方尺寸

最大的外圆下方就是元器件,一旋转之后必定会刮碰的!

网友B:
A面,两对边是5.5mm,厚度仅为2mm,这么点的厚度,如果做个套筒,估计吃不上劲...“怎么会呢?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面,两对边是5.5mm,厚度仅为2mm,这么点的厚度,如果做个套筒,估计吃不上劲...“怎么会呢?没问题啊

才2mm!!!太薄了

网友B:
不小,公差卡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小,公差卡紧一点

那我就按这个销轴外形做一个这种套筒,然后对边尺寸按小间隙给

网友:
电脉冲一个六角方洞 上内六角扳手

网友:
参照8#楼的意见,是正解,旋拧时,用手按着点。

网友:
最大圆那里做扁位,或者是做周向孔用勾手扳手锁紧

网友(点评):
端面钻两个小孔,利用这两个小孔去旋拧。 经常拆卸就做专用工具(参考角磨机的扳手),不经常拧,小孔里插两根小六角扳手或者圆棒,用另一个杆别一下就可以

网友C:
这个件不大,顶部铣个一字槽,用螺丝刀拧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不大,顶部铣个一字槽,用螺丝刀拧行不行?

这孔里面有个螺纹

网友:
这个一般顶部冲一个内六角,不影响里面的螺纹

网友:
找一个里口6mm的方管就行了。

网友:
做一个台阶轴,前面M3螺纹几个毫米就行,拧进去,台阶顶住A面,拿下来的时候用扳手卡住5.5那里

网友:
销轴本身表面的硬度还可以,2mm靠边够了,而且看你图片下面的螺纹不会超过6;

网友:
活动扳手可以拧的情况下,套筒扳手就没问题,按你的外形尺寸单边放几十道的量,线切割切一个套筒然后焊接一个扳手把

网友:
钻两孔,做个和角磨机固定类似的可以不

网友:
可以换成标准件吗GB878可以看看,降低成本,也不用定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