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孔有现成的吗?

楼主(2024-06-23):
设备上需要这种有点像百叶窗的孔。不想开模具,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我可以在自己的外壳上开个大洞,把它贴上就好了。
或者一般的金属加工厂里有没有模具开门开这个孔的呢?
谢谢!

网友:
这种模具现成的,不管哪家数控冲都 标配

网友:
开模冲压,散热排风孔

网友:
这种散热孔,一般做钣金的厂家都会有几种标准的模具,画图之前问下他们模具的长度就行

网友:
有的,铁的塑料的都有,有的直接扣上的,不用螺丝。

网友:
标准型,直接问钣金厂

网友:
淘宝就能找到,搜索百叶孔板

网友:
这个模具做薄板件的是现成的,有的在数冲上有的在普冲上,但是规格你要去和厂家谈看看他们都有什么规格。

网友:
你如果是做好了的,可以买百叶窗,开个大孔和固定孔就可以,没做好,钣金直接开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