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板要不要分?

楼主(2024-06-23):
有个设备的层板,宽700,深350,厚度4。
层板上需要安装结构,由于安装区域分别位于前后端(阴影部分),深度分别为30和100。
有人认为把层板分成3块,中间部分用塑料板替代或空着,这样可以减重并节省成本。
减重是确定无疑了,成本能节省吗?

网友A:
来个3d图,你这个图看不明白,三视图至少来两个吧,你这1个。。。怎么猜

网友(点评):
就一块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3d图,你这个图看不明白,三视图至少来两个吧,你这1个。。。怎么猜

层板上有若干组导轨滑块。有的层组数多,有的少。滑块装在层板上,导轨装在移动平板上。
想着先取一组做个试验。上图是某层一组的情况,该层有两组导轨滑块,导轨间距较大,不到200。
层板已经拆分成前后两部分了。会不会导致导轨滑块很不好装?
谢谢!

网友A:
分成两块,材料成本肯定少一些,但是加工成本可能比整块要多一些,因为两次加工装夹,加工轨迹更长等。综合来说成本不一定减少。看看减重和美观方面的要求吧,看哪种更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两块,材料成本肯定少一些,但是加工成本可能比整块要多一些,因为两次加工装夹,加工轨迹更长等。综合 ...

这是某层的层板,共6组导轨滑块。要是前后分开,装导轨滑块会不会很难。
滑块在导轨上,导轨在移动平板上。

网友A:
如果尺寸小于整张板尺寸,一块板也许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尺寸小于整张板尺寸,一块板也许更好

前后总长350,比宽度小一半。不知拆分意义大不?
另外,导轨滑块安装可能很麻烦。

网友:
不建议分,整体来好了。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和教训。相差不了多少钱,你会发现后续会出很多幺蛾子。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厚度4?这还折腾啥?

网友:
我们厚20的30的都一块板,看你要用来干啥了

网友B:
这块板平面度应该蛮高的,这么多导轨 一个限位边都不整吗,感觉是不是还是要整个精工面跟粗加工面啊,不然整个面平面度跟粗糙度有点贵啊

网友:
350/175/4分开也就省个材料钱,再扣点加工费省不了多少,分成两块装配还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平面度应该蛮高的,这么多导轨 一个限位边都不整吗,感觉是不是还是要整个精工面跟粗加工面啊,不然 ...

4mm厚的板子,平面度好弄吗?有人说矫平成本很高

网友:
想减重并节省成本,是重量不合适还是材料很贵吗,还有这个量很大吗?

网友:
你们没有注意这么大的板子只有4mm厚度这个事情吗,这个板子做出来平面度很难弄的吧,而且上边装这么多导轨,楼主你要不要厚度加一点,这个成本主要在加工费上,原料费没多少的

网友(点评):
增加厚度能改善平面度吗?你觉得加到多厚比较好?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这里负载不太大,从平面度方面考量的话,建议做12左右的板厚,给出平面度和平行度公差,如果整体组件有较高的精度和平面度要求,可以做23左右的板厚,然后和底面固定的沉头螺栓孔也多做几个呀,不要只在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