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要求滑动顺畅,直线导轨能否简单安装?

楼主(2024-06-23):
直线导轨是非常精密的东西,装配起来非常讲究。什么基准轨从动轨、挡肩定位销,平行度打表等等。
但如果只是要求滑动顺畅,那么是否就简单多了?

曾经做过一个设备,导向是2根直径8的光轴。起初不懂,没有用直线轴承,在8mm厚的移动板上钻孔,让孔直接穿过光轴,结果只运动一段距离就卡住了。
后来在移动板和光轴之间插入直线轴承,问题就解决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几丝的间隙在8mm的长度(移动板厚度)上偏斜,会导致平行度误差太大。直线轴承使用以后,同样的间隙,跨距从8mm增大到24mm(直线轴承长度),平行度误差减小为原来的1/3。若间隙为0.02mm,则偏斜为0.02/8=2.5mrad;直线轴承插入以后,偏斜为0.02/24=0.8mrad。
(自己分析未求证,有问题请指正)

对于上图的结构,套用之前的经验,安装分3步:
1 先把两根导轨装在移动平板上,不要拧太紧。
2 再把2个滑块分别套入2根导轨,再把一片层板装到滑块上,先预紧螺钉,再移动,保证整个行程滑动顺畅,然后拧紧螺钉,完成一片层板安装。
3 重复2,完成另一片层板安装。
可行吗?谢谢!

网友:
只要能滑动,不要求运动精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只要加工不是太差,这种情况是能调出来的。所以可以这么用。

网友:
只要求顺滑滑块不要用预压的,用微小间隙的无比丝滑

网友(点评):
压着滑块感觉比捏着更顺滑,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说明你的滑块不是预压型的

网友:
不就是抽屉嘛。。。

网友:
如果是低速 频率不高 只能动 都可以

网友:
能保证平行度就行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