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装滑块的大板,配几个装导轨的小板,安装顺序是怎样的?

楼主(2024-06-23):
一个大板配6个小板。大板在下装滑块,小板在上装导轨。
要求滑动顺畅即可。
小白请教大家,安装顺序是怎样的?
谢谢!
大板宽700,深350,厚4,铝板。重约2.6公斤。
小板宽100,深300,厚3。
行程240。

网友:
先装A,再装C,中间那个B就不要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弄,真的不是装

楼主:
一般情况是导轨安装面最大,滑块安装面小,且导轨安装面在最下,向上依次安装。
我的情况是,滑块安装面最大且在最下,感觉比较别扭。

网友:
这还有什么安装顺序,只要保证导轨之间的平行度,其他的你想怎么装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