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装置或结构

楼主(2024-06-23):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装置或结构,可以把2根管连接起来 ,一根可以转动,另一根管不转。保证连接处的密封性,会有油从不转的管中注入。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听你描述是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上家公司就做这个的

网友:
旋转接头,你要90度或者平接都有,或者自己设计一个也可以,我 以前就干过

网友A:
旋转接头,有很多种,你想要啥样的都可以在样本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接头,有很多种,你想要啥样的都可以在样本中找到

感谢大神!

网友:
旋转接头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