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加工难题求解

楼主(2024-06-24):
想用导电陶瓷加工这个零件,淘宝上问了几家都说这个0.4的太薄了,容易破,没办法加工?有没有人做过陶瓷的,有办法加工这个零件

网友:
陶瓷不好加工

网友:
不管啥材料0.4都有点薄了吧,估计要加支撑的工装才能做了

网友:
不会,只能帮顶一下

网友:
不能直接粉末冶金?

网友:
批量大,采取原料成形工艺

网友:
导电陶瓷不知道行不行,各种高温热电偶热电阻的,外面的套管都是陶瓷的,你可以问问他们是怎么做的,让他们代加工也行的,不会做开始就不要自己去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