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清除焊锡异物的方式

楼主(2024-06-24):
领导要求清除焊锡治具上面残留的残余(助焊剂/铜线包膜之类的),之前是用的人工刀片清理的方式,比较耗工时。
然后现在我试了用铜丝刷,会有部分硬的残留刷不掉,而且也会导致残留物跑到治具上面铜线的卡位里面,影响材料摆放治具;
又试了用风动磨头和铣刀清理,但是清除掉的残留会粘刀,根本用不了几下。
有没大佬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气动打磨百叶轮上粘上肥皂,就是那种透明皂,试试看。每隔一定时间打上点肥皂,有助于将那些残渣形成大块的物质甩出去。

我们公司之前有打磨师傅让我购买透明皂,我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后来看他们在那个砂带上涂抹,能把那些铝合金碎屑粘上去后甩飞,估计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可不可以边加热边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打磨百叶轮上粘上肥皂,就是那种透明皂,试试看。每隔一定时间打上点肥皂,有助于将那些残渣形成大块的 ...

666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
可拆下的话,用磁力清洗

网友:
用5why分析法来分析这个问题:焊锡治具上面容易残留(助焊剂/铜线包膜之类的)
1:为什么容易焊锡治具上面容易残留(助焊剂/铜线包膜之类的)
是助焊剂用量多了还是铜线包膜脱落有碎屑。
针对助焊剂用量多是否可以控制用量,无法控制用量是否可以在治具上使用加热体让助焊剂可以流下去。而针对铜线包膜脱落有碎屑是否可以通过改造治具增加气管将铜线包膜脱落有碎屑进行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