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零件工程图,用孔表的多吗?

楼主(2024-06-24):
板上孔很多的话,用孔表图面确实很干净。
用孔表时,大家公差都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

网友A:
公差可以在孔表里面单独加一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可以在孔表里面单独加一栏这样

能截个图吗?

网友:
备注一下

网友B:
双击尺寸,然后进行标注就可以

网友:
多,一般大板孔多的话,我都用的孔表。目前这么多年没见人提意见。

网友:
不是定位孔,一般偏差就足够了,所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尺寸,然后进行标注就可以

谢谢!公差分为两部分,一是孔的直径,二是孔的位置。
孔直径好办,位置呢?

网友(点评):
位置公差只能加注了吧

网友:
我对孔表的理解,如果是绝对尺寸公差,或者说相对于你的基准面的公差孔表肯定没问题,但如果是销孔且为相对位置公差,无法将其基准面跟其他孔复用或者不合适,就需要单独标注这个孔的尺寸及其公差。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