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粗糙度

楼主(2024-06-24):
工程图上销孔有图形符号的,还需要标粗糙度吗

网友:
没什么要求就不标,有要求就标上。

网友:
肯定需要啊,这个符号只是SW自带的销钉孔符号吧,一个视图有几个大小的孔时,也可以用这个符号做区分。

网友:
通常标H7,对应Ra0.8~1.6

网友:
看你们的企业标准的规定,或者已经采用的约定俗成的办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习惯,问一下就可以,不是多大的问题,符合习惯就行,反正销孔大部分都是需要铰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