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械人关节问题

楼主(2024-06-24):
我现在需要一个最大负载30kg最大工作半径1.5米精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也不高的机械臂,要求关节体积尽可能小,请教各位机械大神,我的减速器和电机该怎样选择?

网友:
要求不高 需要一个具体的数据

 比如 1.重复定位精度 2.加速时间  3.是5轴 6轴还是4轴

机器人的形式和结构有多种,你先匹配一下

网友:
应该有卖关节的公司,计算好负载去挑就是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不好吗?现在机械手又不贵。

网友:
买的比做的便宜很多倍

网友:
直接买勃朗特的吧
边用边修很快你就清楚了
1.6w

楼主:
现成的考虑过,特别是勃朗特的,也咨询过。一个他是工业用的,控制方面不好改动,再一个我是想居家使用,个头尽可能要小,勃朗特的都比较大。现有的乐白机器人和大象机器人负载都只能到3kg。我想通过牺牲速度换取体积的缩小和力矩的增加。比如转速只有12rpm,不知这个思路各位大神以为如何?可以怎样做到?

楼主:
再有勃朗特的工作半径太大,我不需要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