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防爆电磁阀有什么靠谱品牌?

楼主(2024-06-25):
公称压力2.5Mpa的,大家有用过的吗?公司现在用的这种活塞式的,抵抗脏污能力太差,导向环经常就卡住了,各位有什么品牌推荐吗,

网友:
没有哪家电磁阀能抗脏污的吧,耐压还好说,

网友A:
这是求错方向了,为什么不能把油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求错方向了,为什么不能把油搞干净,,,,,

不是油,客户就用脏的

网友:
防爆,能用气动就不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