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智能零部件怎么改回普通零件

楼主(2024-06-25):
因为我发现智能零件不能进行镜像

网友:
Toolbox零件吧,百度,有详细教程,

网友:
找到并运行sldsetdocprop这一程序。其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Toolbox\data utilities找不到的话可以全盘搜索一下

打开该程序,把toolbox文件或包含toolbox文件的文件夹添加进去
属性状态更改为“否”
然后更新组件状态即可

网友:
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