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加工毛刺

楼主(2024-06-25):
低合金钢铣削加工时,易出现飞边毛刺。
如何减少飞边毛刺现象,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存在说有毛刺,用利点的刀具就行,比如光刀用铝用刀,不要用合金刀,合金刀具本身刃不太利,

网友A:
铣削加工时,飞边出现毛刺不可避免,最后都要人工去除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削加工时,飞边出现毛刺不可避免,最后都要人工去除毛刺。

是的。

网友:
技术要求:棱角倒钝,去毛刺。

网友:
改变铣刀切入方向可以减少飞边毛刺现象。

网友:
加工完有毛刺正常,棱角打磨一下就行,

网友:
最后留少点的余量再精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