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6061铝板冲压下凹能做多深?

楼主(2024-06-25):
1mm厚6061铝板,要做个25见方的下沉,下沉方孔底部有两个直径4.5的孔。
常规工艺,冲压深度能做多少?
多深得切口焊盒了?
谢谢!

网友:
看你材料和次数,如果多次,能到20深以上,变薄拉伸你可以看一下易拉罐,最深应该能到25*2,就是50深不拉破

网友(点评):
下沉方孔底部要受些力,光不破不行。

网友A:
6字头不宜做拉深,5字头的可以。

网友B:
6061适合机加的,你用来做拉深?用适合拉深的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1适合机加的,你用来做拉深?用适合拉深的材料吧

是个铝盒子,深40,这样四边需要焊接。然后底部可能有2处下沉,一处下沉个10mm,另一处下沉5mm。最后整个喷塑。
您觉得怎么选材比较好?
上面有层主说5系铝好,5052?沉10mm的,焊接是不是比拉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字头不宜做拉深,5字头的可以。

您建议50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字头不宜做拉深,5字头的可以。

JB/T 6959-2008 表3给出了几种材料的拉伸数据。
没看到5系铝。
2A11和2A12是硬铝,8A06和1035是纯铝,3A21是防锈铝。
这几种铝比5系铝更适合做拉伸吗?
谢谢!

网友(点评):
5系是强度和延伸性兼备的,压力容器也多采用,做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61适合机加的,你用来做拉深?用适合拉深的材料吧

推荐下牌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