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回字形的循环机构,大佬指正

楼主(2024-06-25):
想做一套附件图片这种回字形的循环机构  长边的一侧留给人工摆料,对侧放置两到三个工位进行压入等动作。。因为这方面经验不足请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目前能考虑到的就是内部就是靠气缸驱动,治具担心气缸驱动问题现在考虑用电木来做。对应有动作的位置在治具上开V型槽来定位。保证组立的稳定性

网友A:
椭圆形环形导轨,不考虑下。一定要直角?

网友B:
治具有钢件,没问题的,

车载摄像头组装设备就这种,治具是钢料,直角四个气缸。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感觉需要热处理,担心运转久了以后 接触面镜面以后会发涩 气缸推动会把工件振掉

网友(点评):
气缸长期硬怼,所有的治具都受力,感觉不是好设计,不如自己用链条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形环形导轨,不考虑下。一定要直角?

不一定要直角  布局大概500*300左右吧   谢谢 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治具有钢件,没问题的,

车载摄像头组装设备就这种,治具是钢料,直角四个气缸。

4个直角,只需要2个气缸摆渡吧。

另外两个长边,可以同步带。

网友(点评):
同步带也可以 这样是不是需要两个电机了,因为需要放置在桌面上所以整体高度尽量可以矮一些。下面那个评论圆盘您是指分度盘吗,那个就是因为高度原因Pass了

网友(点评):
分度盘的什么高度原因?

网友(点评):
单说分度盘加电机的整体高度即便是电机卧式排布也需要120mm左右吧 再加治具那些就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要直角  布局大概500*300左右吧   谢谢 我去查查

最简单的圆盘呢,绝对不会考虑?

网友:
托盘线,成熟的很。

网友(点评):
这个叫托盘线吗 我去查查 看看有没有借鉴的地方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定位、阻挡都有配套的结构。只不过你这尺寸有点小。

网友:
直线挡边直接买便宜的国产直线导轨即可,直线度热处理都比自己加工的便宜,磨损了直接换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 多谢指教

网友:
lz没交代节拍

网友(点评):
节拍要求不高5S↓

网友C:
椭圆形环形导轨太贵

网友(点评):
嗯 昨天查了查 看着就是不便宜

网友(点评):
lz这个500*300在什么价位?

网友:
这样直角的如何做托盘横移呢,另外托盘之间如何保证运动顺畅,不会卡滞呢?

网友(点评):
四个角落各有一个气缸 逆时针同向动作

网友:
这种 回 字形 是用4组气缸在4个角进行推料 是一个低成本的方案。低速运行 计算一下节拍。如果到达某工位需要二次定位。

用移动载具 需要材料耐磨性好,同时注意载具和导轨的间隙微调 怕容易卡料。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节拍可以满足 需要二次定位 我计划是四个气缸回程 拉动载具滑动。

网友D:
平时看到的都是用电机驱动线的,这种气缸驱动线是怎么实现按照一个方向推动的,是气缸伸到最后,然后再一个往下缩回的动作吗?能具体分享一下吗?

网友(点评):
您好 电机驱动线是什么样子啊,是两个电机用同步带吗然后两侧各有一个气缸推动滑块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看到的都是用电机驱动线的,这种气缸驱动线是怎么实现按照一个方向推动的,是气缸伸到最后,然后再一个 ...

这种是四个气缸顺序动作  气缸1动作完成后2再动作然后依次,做工方向是顺时针同向。也可以留出两个空位,对侧气缸同时动作。就是1,3气缸同时动作完成后2,4再动作。相比较来讲节拍能快些,也节省电磁阀。各有所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四个气缸顺序动作  气缸1动作完成后2再动作然后依次,做工方向是顺时针同向。也可以留出两个空位, ...

就是华容道

网友E:
想法很不错呀,不过放料位也是气缸的话,气缸推料有咩有夹手的风险,这一段要不要换成皮带,即使卡料,人工轻推一下就可以,然后载具四边能不能用包塑凸轮随动器,这样变成滚动是不是更顺滑,导轨可以直接用UPE制作,就变成了塑料面的滚动摩擦,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夹手隐患确实是一个重点问题,我去搜一下misumi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金属凸轮随动器可以装在底面的,类似汽车的四个轮子,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摩擦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四个气缸顺序动作  气缸1动作完成后2再动作然后依次,做工方向是顺时针同向。也可以留出两个空位, ...

电机驱动线就是普通的流水线那种,使用倍速链,利用摩擦力来推动工位前进,一个方向一个电机带动,一直动,想你这种四边的是要使用四个电机带动的,具体的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机构是不是有一个工位是空的?让气缸回程有一个位置,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是的 前面有个回复有介绍过,空一个工位就类似华容道。也可以空两个,对侧气缸作用力相反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椭圆形环形导轨太贵

那就搞链条,自己diy。lz这个节拍也不高,定位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
看到过类似的方案,应该没问题。
关于人机协作的安全性:人工上料能不能也自动完成呢?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肯定,人工上料部品中有异形橡胶不好阵列,加上小型化所以选择了半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法很不错呀,不过放料位也是气缸的话,气缸推料有咩有夹手的风险,这一段要不要换成皮带,即使卡料,人工 ...

底部摩擦是一个方面,还有各个治具硬碰硬,咣咣响,
工件不知道如何固定的,会不会飞起来

网友(点评):
多谢提醒 带有工件的一侧计划使用低速气缸5-5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