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稳定与否

楼主(2024-06-25):
如图 ,想做一个支架,支架使用铝型材,支架上放置物品,怎么计算支架是否稳定???

网友A:
看看重心在那?

网友:
肯定不稳啊,四个脚不能一平面,三脚架见过没

网友B:
你的架子有点像电脑椅,可参考一下电脑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架子有点像电脑椅,可参考一下电脑椅

比较像这个东西,就是不确定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重心在那?

支架承重的物品在红色方框内;承重物品的重心为红色小圆,偏移支架中心L

网友:
要稳定性高,重心必须在立柱附近

网友:
这个架子不好,四个面接触  不如四个点接触

网友:
计算重心要明显在支腿以内,比如100mm以上。
要保证使用中不会超过计算重心的位置。

网友:
稳不稳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网友:
底座装调节支脚

网友:
这都要问?

网友(点评):
详解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