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法兰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25):
如图,管路是竖直不横平的空间管路,管径、走线多种多样,在软件中能不能实现一键插法兰的要求?法兰要自动匹配管径,弯头或三通会有活套法兰,弯头直长要根据曲率半径自动识别,直管长度应根据每种管径定尺,每段最后一节应小于等于定尺长度。不知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A:
做特征库试试

网友:
参考插入螺丝,但应该达不到你描述的这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特征库试试

想着能实现一条线一键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