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可以这样标吗

楼主(2024-06-25):
这个槽

网友A:
半截图看不出来可不可以

网友B:
我知道你的图纸要表达什么

网友:
表达清楚就行,键槽孔或者单个长圆孔一般就是标宽度尺寸和长度尺寸,然后两边半圆只标R,不写具体半径尺寸数值

网友:
国家标准应该是不允许的,除非你是平键。键槽的长度标注一般也不在这个视图

网友:
直接R6不就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没那么多要求,车间能看懂就行。

网友:
关键是师傅要能看懂  画的再标准 车间师傅看不懂也是白搭

网友(点评):
不能以车间师傅的水平,决定你的设计下限,还是要按标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的图纸要表达什么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截图看不出来可不可以

就这样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样的图

那你这肯定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的图

相同的结构要素只标注一次(或一个)

网友:
参照长腰孔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