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佬们,这种表面处理叫做什么名字,感觉质感好棒

楼主(2024-06-25):
(图片)

网友:
激光,应该是铝壳吧

网友:
铝合金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喷砂+蚀刻+阳极氧化?

网友:
塑料零件有种表面处理跟这个有点像,叫咬花或者皮纹,有不同的规格粗细

网友:
看着像喷砂+黑色阳极

网友:
可以搜索一下皮革漆,或者仿皮漆

英文叫 soft touch,z就是字面的意思